CAXA小问题又出现了 希望好心人可以解答

楼主(2010-10-09):
第二张是局部放大后的图片 我在画图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为了简洁 所以只画了一个圆以示意  问下为什么上面的剖切符号 箭头和竖线是分离的 下面的剖切符号好好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设置啊 只有剖切符号是这样

网友:
是每次都是这样吗?还是偶尔的一次?

网友:
我的也没怎么设置,就是安装了就用的,从没出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

不过,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打散了,? 如果不是的话,建议从新下个版本安装一遍。

网友:
应该是偶然的现象,刷新一下就可以了。我有时也遇到!

网友:
你那个图是从CAD转过来的吗?有可能是转换过程中线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