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万能磨床加工锥孔的问题

楼主(2010-10-09):
求教  加工1比20的内锥孔(大头尺寸100)   如何更精确的更快速的调对比值   除了用塞规涂色法(有时总是出现  不是靠近大端就是靠近小端的问题)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请磨床高手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做这方面测量的,请和我联系交流[qq]117878061[/qq]
Tony.mao@edmundsgages.com.cn

发一个测量机床主轴锥度的量仪测头给您看一下,我们是直接测量大小直径,如果锥度过长还可以测量直线度。
谢谢!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床身的原因,俗称爬坡,检查床身润滑油压力是否过大或过小?更换一下高品质润滑油试试看

网友:
如果单一产品可以做个标件    每次调床子用标件打表   只是设想    做下参考

网友:
第一件调整好后就可以不用调整了。住要是你的磨削方法,这要粗磨和精磨·因为内磨杆本来就很细很容易出现让刀,粗磨给精磨留点余量。从新修整砂轮在精磨。这样磨出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近我做的一个工件也有问题,铣头箱主轴,和车床主轴道理一样,什么工序都解决了,内锥孔和轴的同心度达不到要求,内锥孔要求延伸300mm,轴向跳动不准超过0.02,最近做了个工装如图所示,精度达不到,(前、后支承孔和底座结合面通过装配刮研找正,保证了前、后支承孔的同轴度和对磨床床身导轨的平行度在0.005mm范围内,并与磨床头架、主轴中心和砂轮轴中心等高)  问下高手平行度0.005范围内怎样保证??前、后支承孔和底座结合面通过装配刮研找正,并与磨床头架、主轴中心和砂轮轴中心等高 这又怎样找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顶尖加一个中心架,所有跳动不超过0.003,很简单的原理,你自己在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