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转床维修遇到麻烦了,实在是查不出原因了!

楼主(2010-10-09):
今天维修一台摇臂转床。损坏原因异物掉入变速箱卷住了离合器。拆解清洗后装好发现有吸空现象产生(就是油泵吸油时带入了空气)。
检查了进油管 没有破损;管接头上的O型密封圈和垫片也都没有问题;油泵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之前是好的)。
实在是查不出原因了,请懂行的老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  是中捷产的3050型摇臂转

网友:
吸空现象产生(就是油泵吸油时带入了空气)。""
有什么声音没有?

楼主:
没有用什么明显的异声。

网友:
油位怎么样?淹没吸入口了吗,或者静态下淹没了,一启动泵油位下降?

楼主:
油位足够了  超过油标了都

网友:
会不会是油管的其他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油箱底部是不是脏污堆积的过多

网友:
反向打压缩空气,用洗洁精检漏。

网友:
会不会是油泵本身漏气了?

网友(2010-11-10):
看是什么油泵,如果是齿轮泵,建议泵密封腔室一定要加密封垫,还有排空,另检查吸油管是否松动,可以加点液态密封胶或在连接处涂点干黄油封住,再试机

网友:
是不是油太浓了,或是滤网堵了。

网友(2011-12-31):
有可能还是油泵的问题,

网友(2013-06-18):
建议你查看一下油泵  不知道你是齿轮油泵还是什么其他的油泵   要是油路和油位全部正常的话   那不应该吸空

网友(2013-08-25):
是的,油泵本身漏气的可能性大点。换个操纵泵。

网友(2014-05-22):
过滤网拆了吗

网友:
再找吧,总有地方,楼上说的打空气比较好,可试下。

网友:
进油管裂了。

网友(2014-12-26):
里面有空气

网友:
油泵进油漏气了,搞生料带在装上看看

网友:
油泵測检后吸空现象很正常,开机20-30分钟停下、再开机20-30分钟。这样多开几次,排掉液压油中的空气。如果还有吸空就要检查油泵的进油口位置、油泵等元件是否有泄漏现象。

网友:
我不懂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我也是个实习生,我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拆这个离合器呀?请详细一点,是要打开箱体吗?箱体上面的阀门要拆下来么?可否一步步详细介绍一下怎么拆箱体?我先谢谢你啦!!

网友:
这么多可能性,哪个是对的呢,问题解决了别忘了公布一下,,答案。相互学习下

网友(2015-06-09):
肯定是那里漏气,密封没装好或少装了,进出油管接头没拧紧!还有油泵接线有没接反,这是经常出现的毛病!反转就会打空气抽不上油!

网友(2015-08-03):
要检查传动油泵的齿轮机构!

网友(2015-09-27):
问题还是在泵吸油前,还有就是泵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请问最后有结果了吗?

网友:
都很懂啊,我就金工实习的时候碰过这玩意,虽然天天见,不清楚

网友:
油管和滤网有没有在油面一下?油管和油泵连接处密封可好?

网友:
检查油泵吸油前部分,还有,就是泵的原因了

网友(2015-11-30):
今天也在修摇臂钻 也没修好

网友:
可能油泵磨损,压力不够了,是齿轮泵,二三百元吧,没原厂质量好,Z3050和Z3080都这样

网友:
哪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