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7,没有WINDOWS的视窗风格了,怎么改?

楼主(2010-10-10):
AUTOCAD2007,,不知道选了什么选项,结果所有的操作都要用命令行来完成。连存档和打开文件都要用键盘输入,没有WINDOWS的视窗风格了。见图,,谁知道怎么改回来,谢谢3 i% v0 ]. I) F6 G' @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被调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弄的也忘记了,帮楼主顶下,也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写在卸载了重新再装一次。快一点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这样也不错啊,可以迫使你学习快捷键,提高绘图速度,哈哈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等待大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