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弹簧卡头能锻造出吗?

楼主(2010-10-10):
弹簧卡头实物:

锻造成下图(参考),接近实物的样子?

图中弹簧卡头毛坯能锻造出来吗?用什么设备锻造,成本在什么水平?40Cr或弹簧钢均可。

网友:
不能,夹头算比较精密的部件了,需要精密磨床,而且有三段硬度是不一样的,需分段热处理

网友:
锻造出来个带台阶的套应该可以   留出适当的余量   不过数量少了不合算
我附近锻造厂很多    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几个厂的联系方式    问问锻造厂应该我们清楚

网友:
这种弹簧夹头属于批量零件加工时用,六角车床上算是一种标准附件,单轴自动车上也用这种夹簧。如果你地这两种设备比较多,自己做这种夹簧难度又比较大,有一个专业制造厂家是很必要的。因为这种夹簧使用时规格要求很严,差0.5mm就不能使用,一台机床往往需要准备好几种常用尺寸的夹簧。即使批量生产这种夹簧,锻制毛坯也不划算,因为锻造完以后留的余量仍不少,65Mn这种料的价钱并不高,增加的锻造工序的费用也要比省的料钱贵。如需求量大,可在切削工艺上想办法,如选用六角车粗加工,再淬火,上磨床,加工成本会低些。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锻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配套厂家供货不稳定,而且这种规格的圆钢材料不容易买到,材质不稳定。

Sutumu,我是想锻造出毛坯,又不是一次锻造成型;改精加工、热处理的还要热处理。

603107044,您是哪里的?不妨介绍几家专业锻造工厂。谢谢!

网友:
毛坯肯定要锻造的,不然强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寻找到一款夹头毛坯,见下图:

这说明锻造能行的通,谁能分析下他的成本?

弹簧卡头实物:
锻造成下图(参考),接近实物的样子?

图中弹簧卡头毛坯能锻造出来吗?用什么设备锻 ...
引用 楼主:

网友:
不锻造能达到性能要求吗
然后才精加工吧

网友(2011-02-25):
毛坯肯定可以锻造的,锻好以后精加工

网友(2011-09-02):
可以锻!量大的话会节约很多材料

网友:
可以锻。  请传图纸   0531------83872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