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通规不通止规不止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0-10-10):
机械加工的螺纹有时候通规不通止规不止,是什么原因造成?

补充一下,是同一个螺纹出现通规不通止规不止。请问。

网友:
通规不通止规不止---通规不能拧进,止规反而拧进?

(零件)外螺纹中径大于(量规)内螺纹中径

网友:
牙型角大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你的螺纹规有问题,止端螺纹中径尺寸和通端一样了,但止端销去牙顶更多,即大径小。故便于通过相关螺纹。而通端大径较大。固出现通端不通,止端不止。

网友:
你的螺纹大径小于通端大径所以通规不通;
你的螺纹中径大于止端中径所以止规不止。

楼主:
明白,谢谢以上几位。

网友(2010-11-17):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螺纹规有无异常,如果没有,可能是螺纹大径小于通端大径所以通规不通;
螺纹中径大于止端中径所以止规不止。

网友:
刀太钝了
牙深不够零件牙底与量规牙顶干涉造成通端不通
同时中径又超差了造成止端不止

网友(2011-05-10):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