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装配过程中加工面损坏怎么解决,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0-10-10):
在日常装配过程中,我们的后续工序经常会在装配过程中损坏了上一工序的加工面,比如,普通车床的大溜板上面的磨面,经常会发现整体装配完成后,上表面损坏严重,我们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装卸过程中的野蛮操作引起的,最好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避免此类事件,制定奖惩措施。

想靠修补不是好办法,也是对用户不负责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总是有人不注意,往上面放东西,即便管理上做到了,但在现实执行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有些都是无意的,能不能提前做点保护措施,比如粘层膜,一层容易取下来又有一定的粘性,还要考虑一下价格。

网友:

瞎说!装配有那么不小心的!!
方法是上面贴一张单面胶,做油漆的那种纸

网友:

最好是在上面放上木板,起到保护作用!如果要保护油漆,就要垫纸皮了。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如果继续往上面装配,下面就要垫东西,纸皮啊,木板啊,要不注意,等上面装完,下面都成了旧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磨过的平面,下一道工序一步注意就会有刮伤,当然肯定不会大,是肯定有的,几乎每台都会有点,用细砂纸打一下不非常仔细地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肯定不如磨得好看!那种单面胶叫什么名字(全名),揭下来后上面留的胶好清理吗?价格怎么样?谢谢!

网友:

价格不知道,牌子好像是永大牌,不留胶的

网友:

是一种米黄色的胶布,跟透明胶一样,我记得我们客户以前送油路板过来,只要磨过的地方就会贴上那种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