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距精度一致性怎么控制?

楼主(2010-10-10):
几个零件,每个上直径50的孔到一面的距离一致性很高,一般孔面精度怎么控制呢?

网友:
碰到一个例子,一圈法兰孔的定位,用一个孔作为基准,确定其他各孔,这样每次测量的误差就不会累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加工?以那个面为基准不久可以了么?镗孔的精度还不能保证么?要不数控?

网友:
我认为这个对于现在的机械设备,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
回复  wanzailai

    机加工?以那个面为基准不久可以了么?镗孔的精度还不能保证么?要不数控?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以面定位,加工孔
但是不知道你孔到面的距离公差是多少?这个很重要,还有你底面与定位面垂直度也会影响最终尺寸,
如果纯粹是保证一致性的话,

个人感觉还有一些方法,
1,如果零件结构允许,底面与定位面垂直度允许,面做定位基准,可以一次几件装夹加工,比你一件一件做状况会好点
2,如果零件结构允许,一次多件装夹将面和孔加工出来 ,这个理论上零误差

欢迎拍砖

楼主:
现在决定了,一件一件装夹,垫另一面,把几个工件孔校到一条直线上,然后工作台转动90度,再校一次,
然后将面一刀铣出,不知精度能达到多少,

还有就是50的孔直接打表不知好不好打,于是将孔做成工艺孔,塞一根量棒,打量棒外圆,不知有没必要·

网友:
工作台转动90度???你是在卧加上加工吗???
为什么不把你需要控制的面先精磨一下呢???

为什么要加工好孔,在去加工面呢???

把面铣一刀,你要看你要铣的面有多大,多深,用铣刀去铣的话,不是很好

我赞同机械009的方法。

楼主:
由于工件比较大,以面定位时每件只能单独对刀,所以一致性不好办。其实跟数控没关系。

网友:
以那一面做基准,直接在数控镗床上做

网友:
工件大就只有用孔定位了。在找一基准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