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AUTOCAD的问题

楼主(2010-10-10):
AUTOCAD2007,,不知道选了什么选项,结果所有的操作都要用命令行来完成。连存档和打开文件都要用键盘输入,没有WINDOWS的视窗风格了。见图,,谁知道怎么改回来,谢谢

网友:
我记得  好像是 在命令行输入 menu 命令 再加载acad菜单行

网友:
没用过06以上版本的,但2006版以前的CAD,filedia命令值要是0的话,就是命令行操作,都要用键盘输入。改成1就有对话框显示了。

网友:
好像有个命令可以回到安装时候的界面!!!!!!!!!!!

网友:
你是不是全屏了啊?用ctrl+0 看看管用不?,要不就重启下CAD
不过好像你的没这么简单,按F1搜下帮助吧

网友:
一切办法都不好使,你就重装

网友(2010-12-22):
按F1查看一下帮助,哪里有一些问题处理,实在不行就卸载了,从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