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防松的一个概念:“防松转角”

楼主(2010-10-10):
“防松转角”是我发明的词儿(搜不到,试过的),我在研究螺纹防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现象,觉得有点道理,把自己说服了之后,就发到网上来,请大家拍砖。
发帖之前敝人犹豫再三,自从发了四条自我审视被拍之后,凡事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转念一想,大科学家伽利略,曾经说过圆弧就是最速降线,敝人的理论再荒谬,还能荒谬过此种说法么?吾怕拍砖,但吾更爱真理;为了真理,纵被狂拍又何妨。如此稳定情绪,发上贴来。
闲话少叙,防松转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螺母与螺栓在预紧力为“零”到“最大”两种状态下,相对转过的弧度,很明显它是个无量纲数。
在此提出一个假说,就是“防松转角”越大的栓接,其防松能力就越强,忽略掉其它因素。以下试验证之。
为了符合人们求质不求量的本性,敝人决定不写公式。
先比粗牙与细牙螺栓,很明显细牙螺栓的防松转角要大,所以比粗牙防松,轻松通过。第一回合胜,耶!
再比普通螺栓与高强螺栓,很明显高强螺栓的容许应力大,伸长量大,转角就大,防松强,通过。
再比加与不加弹垫栓接,并假设加垫不降预紧力,很明显防松转角大,防松强;即使加垫的预紧力降低,它还要转掉整个弹垫高度,结论不变。
再者,手册上有句话“在轴载条件下,对8.8及以上螺栓,夹紧长度大于直径3倍时,可以不加防松件”,很明显,越长的螺栓,其防松转角越大,防松越强,如果有螺栓长一米,还要不要防松呢?答案很明显,拧几十圈才拧紧,防松转角还不大嘛。
再者,电脑CPU风扇的栓接,拆过电脑的都知道,上面套有一个超长的压簧,防松转角是超大啊。
再试着解释下双螺母,双螺母最后是上螺母吃劲,下螺母螺牙落空,当上螺母振松卸载后,下螺母接棒,总防松转角是单螺母两倍,防松强。
最后发张图片,发动机进气管避震喉的管箍,上面有个真正的“弹簧”垫,预紧力倒不大,但防松转角很大啊,拧好多圈才压紧,防松强。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7

网友:
“防松转角”怎样先不说,学习了不少螺纹防松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双螺母最后是上螺母吃劲,下螺母螺牙落空”,这个讲法真有道理吗?表示怀疑

网友:
学习了,受教!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螺栓螺母这套最常见的标准件, 里面的学问镇的不少啊,谢谢楼主的总结, 张经验啦

网友:
作为螺纹胶,俺对楼主的说法感到压力很大。

网友:
楼主的经验总结真是经典, 学习啦

网友:
虽然对楼主的观点不敢苟同,但是很羡慕楼主钻研的精神,认真的态度。

网友:
一般的双螺母或弹垫防松其本质是通过减小背隙和增大摩擦系数而已.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和什么有关,如何增大?

网友(点评):
双螺母是对顶防松的。

楼主:
作为螺纹胶,俺对楼主的说法感到压力很大。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应该是“摩擦型防松”,螺纹胶应该表示情绪稳定啊,因为根本没螺纹胶什么事儿,哈哈……
    再说了,这只是个“假说”,既然是假说,就是等着大家来批判的,不应该说学习,我都对这理论将信将疑,你学习什么呢。
    连材料力学都有五大假设,脱离这五大假设就不适用了。
    敝人现在试着演练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就是这么玩的,古代不了解热现象,大科学家就假设柴火含有“热质”等等,最后大家纷纷质疑,就把真理质疑出来了。
    现在问题是,用这理论解释了几条,还蛮通顺的。注意,本理论只探讨数量关系,不探讨本质,不谈预紧力。本人知道的防松方法有限,如果所有的都能验证通过,也就是说,新理论就诞生了,大家以后比较防松能力,拿防松转角来衡量就行了。

网友:
哈哈。
问题是大侠把关键问题给剃除了,再怎么谈也是绕着锅边转圈,就是够不着香喷喷的肉啊。
防松就是防动,既然要谈动,不谈力如何是好?
一一辨驳楼主的举例就免了,单说贴的那张图,假如把那弹簧换种材质,还是那模样,那“伪弹簧”就苦了,喊到:我顶,我顶,我顶不住了,咵,败下阵来。
其实,俺倒是觉得楼主再和大伙开个玩笑,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