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批量生产治具,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10-10):
加工此孔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内孔两边都有台阶,孔径47,轴承位置。现有设备普车,普铣,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为专业加工机床。

网友:
多少件?
工件多重?
大概有8-10公斤左右吧,没图纸,不知道要求,无法确定怎么做

网友:
上镗床吧,那样会好些

楼主:
多少件?
工件多重?
大概有8-10公斤左右吧,没图纸,不知道要求,无法确定怎么做
引用 网友A:

     铸件,就两边的轴承位置要保证同心度,两孔的角度为30度

楼主:
上镗床吧,那样会好些
引用 网友B:

    镗床加工费比较贵,我们现有铣床和车床,可以改为专用设备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轴度多少?角度是什么样子的,麻烦您能不能贴个图或者画个示意图上来。

网友:
没有图纸,不晓得基准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一个水泵零件

网友:
如果车床能回转开,可以直接用四爪卡盘,找正车还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
可浇铸后在上车床加工。只要车床够产品回转。具体没图纸也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车床能回转开,可以直接用四爪卡盘,找正车还是比较可行的。
引用 网友D:

具体看工件再焊接个夹具,这样尺寸就不会跑去了

网友:
只要你的车床加工直径够大,做个能配重的专用夹具,在车床上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办法就是专机,但得有量,另外要有图纸要求,要不没法估价

网友:
对于轴承档要求高的,应该上镗床加工,保证质量

网友:
这个铣床可以做,先镗一面,保证尺寸,然后以此孔定位,在镗另一面。没有尺寸,不好具体分析

网友:
最好用镗床加工吧 如果加工精度要求高的话就上数控镗床吧

楼主:
图纸发不上了
有需要留邮箱,我发过去,谢了!!!!

网友:
用中心定位车就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什么介绍?是改装还是???

网友:
不好意思,刚出差回来,我是说做个专机加工,如群镗,多几把刀子,一次加工完所有的孔就行,但前提要有量,要不不合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出差回来,我是说做个专机加工,如群镗,多几把刀子,一次加工完所有的孔就行,但前提要有量,要不不合算

网友:
见识学习了,很不错,希望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哈。

网友(2010-11-13):
同轴度不要太高的话可以就用铣床做,不过对铣床主轴的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