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好后的两轴同轴度检测,有相关的检测设备吗?

楼主(2010-10-11):
有两根轴,同装在一个平台上,怎么检测两轴的平行度,或是有相关的检测设备有卖?

网友:
不知道这个件有多大尺寸,可以做个平板,再在平板上做出个V形槽或者放一个V形铁,可把轴1或者轴2放到V形槽内并压住。在平板上用百分表沿轴向量另一个轴的最高点,找平行,可把件按照被压的轴旋转几个角度进行测量。

网友:
除了楼上的方法,有没有别的专门的方式或工具呢?

网友:
可以用通用测量仪器  要看零件的大小  精度要求    如三坐标

网友:
把其中一根轴调垂直,测量另一条的垂直度不就行了!
差点被标题忽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坐标测量仪要多少钱一台,测量精度在3丝以内即可,

楼主:
补充一点,轴长的有600mm

网友:
是的,三坐标即可,你这个精度任何三坐标都能满足。

网友:
就测量平行度买三坐标不是太浪费?自己做个测量各截面中心距的检具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大校的说法,共装做合理,三座标也能检,或用简单表类量具结合高度尺也行。

网友:
同意楼上做个专用检具

网友:
可以采用气动测量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