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外圆磨床改数控,请教!!!

楼主(2010-10-11):
我厂有一台上海第三机床厂的m120w外圆磨床现在加工精度不行了,我想大修下然后改成简易的数控请问大家改造的步骤,和可行性,谢谢!!!

网友:
建议不要改了,改造车床,铣床还行,做做粗加工什么还可以
磨床本身就是精加工用,出现质量不稳定等烦死人

个人建议还是买新的外磨或者直接买数控外磨

楼主:
就是买新的数控外圆磨成本太高了,才想到改造数控磨床的,磨床经过大修再改数控还是不能保证加工精度吗!!!

网友:
主要是要看现在精度丧失在什么地方。
数控不能解决精度问题,但改成数控对尺寸稳定性有好处,还有就是劳动强度降低。
一般可以改成单轴数控就可以了。方案是一个小触摸屏+PLC+步进系统+主动量仪。价格大概在3万块。
效果是粗,精,光磨自动转换,控制最终尺寸。一个人能开两台设备。实用于切入磨,修砂轮还是手动修。

楼主:
现在是砂轮有点震动,估计是导轨不平了,磨床尾座套筒严重老化,间隙可达0.5mm,我们都是磨台阶轴,一个工件上有四五个需要磨的部位,数控磨床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吗???

网友:
那就还要加个轴。要把液压缸换成丝杠了。
这样的话可以整个国产的双轴车床系统改就可以了,改动就比较大了,都要换成丝杠。
砂轮振动原因很多,尾架套筒要换个才行。
五个台阶,要看尺寸公差,如果很严格的话,光加个主动量仪是满足不了的。1拖2是没问题的,但1拖4就比较困难了。量仪位置批量分散度能控制在5微米以内,其它位置原则上可以控制在1丝半。

楼主:
我们自己改过几台数控车床,改磨床的话有难度吗?这一套下来大概要投资多少了,尺寸公差控制在一丝就可以的

网友:
没有难度。关键点:解决国产系统低速爬行的问题,比如用同步带减下速。
加量仪要有跳步功能,车床系统一般只有一个跳步点给对刀仪用,而磨床要三个跳步点,这个要处理一下。
直切的方式,和车床没区别。

楼主:
那这样改的话大概要投资多少啊!

网友:
那你还不如买一台新的呢,自己改多麻烦啊,我们就是生产磨床的厂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968057188

网友:
改绝对比买现成的省钱,但需要实力才能改。
需要买的就是两条丝杠,用台湾的就可以了,轴承可以用NSK的,轴承座最好也买配套的。
系统用国产的就可以,就别考虑步进系统了,直接用伺服。
量仪用中原精密的就够用了。
这些价格要自己去询价。
设备要大解体,安装面要上龙门上刨一刀,然后再配刮。
电机支架要自己做。
另外,楼上的大侠CS打得不错,哈哈。调试忙不忙?

网友:
改造成磨床 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啊,与选择部件有多大的关系啊

楼主:
谢谢螺旋线大侠的解答,我跟厂里的技术人员再探讨一下,遇到难题再请教各位大侠吧!!!

网友(2011-02-24):
回复 网友A:

你的想法不是不现实,砂轮磨损速度太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2-05-11):
你好,我可以帮你,我们是专业的磨床改装,可以把普通磨床改装成加工高精度的磨床。 联系电话,13626620825  QQ835928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