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如何画出正旋曲线

楼主(2010-10-11):
请问有人知道么?感觉是不是在方程式里面?

网友:
螺旋线只有左旋右旋,楼主说的是正弦曲线吧

网友:
草绘:插入--曲线--通过XYZ点的曲线,弹出对话框,导入事先计算好的点坐标(用EXCEL算,很快的,坐标复制到一文本中保存,注意XYZ三个方向的值都要有)

网友:
高人啊
瞻仰
佩服
可惜excel也不会用。。。。

网友:
做一个螺旋线,投影到一个平面

楼主:
感谢了,终于知道牛人了,谢谢了,感激

网友:
平时用的不多,非常感谢3楼朋友的提示和做法,回去做做

网友:
正弦线是螺旋线的投影线,只要画好螺旋线,把它投影到曲面上就是正弦线了!
具体螺旋线导程和直径多少要看你所要画的正弦线的尺寸了!

网友:
三楼的方法可以,用sw2010以上版本有方程式,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很多功能

网友(2012-08-10):
不能用函数导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