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修理气动量具的机座.?

楼主(2010-10-11):
各位大虾,哪里可以修理气动量具的机座,

网友:
上图片,种类繁多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到百度才对吧

网友:
自己搞!!我们以前是计量师傅搞

楼主:
不会搞啊.麻烦楼上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扬天测量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是下面的那个显示器好象死机了,上面调准好以后,下面就死掉了,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量具是进口的,

网友:
呵呵呵,就说让你上图片,担心你误导大家,果然。这哪里是底座?仅仅根据图片和你的描述很难判断什么问题,可否发详细资料?如果这里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发我邮箱

网友:
看不太明白,你可以咨询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