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螺旋花键测绘

楼主(2010-10-11):
请教:M=1.587,z=14,a=30,顶圆24.3,根圆21.4。如何计算。

网友(2012-12-26):
请问你要计算什么参数?

网友:
有软件。。。机电博士

网友:
这个是直齿花键参数啊?螺旋角多少。

网友A(2013-06-09):
不知你的产品长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产品长啥样

见过直的渐开线花键,这个没见过,这个装的时候是不是要转着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