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槽 40Cr的细长轴,用什么样子的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0-10-11):
车40Cr的细长轴,用什么样子的刀具比较好,
车40Cr的细长轴,用什么样子的刀具比较好, 仅有槽和螺纹,

谢谢!!请帮忙看看。
可以的话,请说一下加工工艺,谢谢
,,,,量特大,每种有30000根,

谁什么好的工艺啊,谢谢大家!

这个轴有四种规格:25*290

40*330

45*350

48*400

楼主:
大家帮帮忙小弟,刚才开始自己做,不容易,请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
有要求还好说,没要求不好说

网友:
螺纹刀及割槽刀啊!!!!

网友:
数控车,未处理前,用一般合金车就OK了,有条件可以用CBN车也,或者陶瓷刀

网友:
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路过 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
车削没什么问题,主要看精度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很好加工,一般普车就行。我经常做类似件。看似很难,其实并不难。要有信心啊,朋友。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