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试漏气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1):
各位前辈们:
            本人今年大四,刚刚实习工作不到一个月,在一家外贸企业做机加工工艺,师傅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行家,对我们新人很好,但是总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太少,知道的太少,恐怕自己做的不好,这次我自己接一个新项目是一个铝件盖,最后一步在我们公司自己机加工,我自己画图包括编工艺,一直提心吊胆的完成了,工件也出来了,但是老外坚持要做铝件的试漏,第一次接触实在不知道如何做,又不想一直询问师傅,想在此向各位前辈寻求点这方面的方法。

                                                                                                    谢谢!

网友:
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凹面倒一点煤油,然后看对面有无渗漏。另一种就是,用压缩空气加压后放到水中看冒不冒气泡,检测效果较好,就是在加压时得有一面得有密封盖,根据盖的具体形状设计吧。

网友:
铝铸件如未经浸渗处理,要想通过耐压试验,可能有点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方法,经过考虑,我感觉还是用水的比较好,毕竟不会将工件沾上油,另外就是方法快捷简单,我会着实考虑如何去做胎具,感谢您!

网友:
水中气压检测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
也可以用干式气压检测,检测范围0.5巴到20巴.就是检测仪器要5,6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给的提议,就目前来看应该先是用水试漏了,如果以后批量生产的话,会考虑用一些仪器,毕竟用水和气压试漏很费人力和时间,我会参考您给的方法去提一些意见上去,谢谢您。

网友:
铝铸件如未经浸渗处理,要想通过耐压试验,可能有点困难。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大侠比较精通这个。我想问下离心铸造的铝铸件,抗渗性能是否高些?

网友:
有煤油比较快捷简单,煤油渗透能力较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确认一下,如果用煤油涂在凹面上来做试漏,一般得多长时间才能看出结果,我们现在很需要时间来完成,老外逼得太紧,这几天我也一直设计着几种用气压在水中试漏的方法,也接了压力表,因为老外要求压力在0.6兆帕以上..      也试图换种方法,涂上煤油一般需要多久能有结果?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传授一下吗?  对关于铸铝件的试漏,很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谈不上什么精通,只不过是经手过类似项目而已。
    据我所见,离心铸造的铝铸件,仅是在周向部分比较密实,其它方向就不好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老外有具体的要求,如果该铝铸件批量大的话,还是得考虑搭一个渗漏测试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浸渗 一般用水玻璃或者类似乐泰的胶水在密闭容器加压进行的,批量很大的壳体,箱体等都需要,因为铸造内部组织不可能做到100%合格。如果不采取措施,装配后发现或者到用户处发现后,损失更严重,可能会造成主机漏油等现象,要是闭式循环的话油液泄露过多直接损坏系统
专门的测试台也可以,一种是零件密封加压后在水中观察气泡。还有一种是密封后加压测压力降
还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
实际生产中都有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第一种方法,也不需要测试台,零件密封通气后放入加防锈水的水中观察气泡就可以,如果量大,考虑测试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您的提议,我们目前使用的也就是密封气压在水中看有无气泡的装置,但是铝件类型有7种,每一种都需要配一套胎具,人力和时间上都耗费很大,但也是目前来看只能使用的方法了,想寻求一下煤油试漏的工艺,不知道您曾经用过吗?好用吗?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提议,也有着方面的想法,因为还未完善,所以只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工作台面,以后可能会完善。

网友:
回复 楼主:

    煤油的没有用过,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你找找应该有介绍的,没用过,所以不发表意见

不同结构的零件当然需要不同的气密工装,当然你可以考虑一些快速压紧机构,至于人力物力,这个你可以在零件报价的时候就要考虑进去。
本来就是一道工序,耗费人力物力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我经验太少了,这次算是一次难得的经验积累起来吧!我传上来一套工装的图,你看看。

楼主:
RE: 铸铝件试漏气问题---请教(18楼图)

回复 楼主:

        想把其中一套气压水试工装传上来给各位看看,但是不能编辑了,随便找层楼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不过我提醒下楼主,压铸铝合金遇水后会发生氧化,如果是全检的话要考虑后续的氧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说的对啊,这方面没考虑..  我把这个向师傅反映一下,谢谢您。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各位大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新人,初来乍到。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铝铸件确实存在很多想不全的问题,谢谢您的意见与提出的疑问,楼下貌似有给您回复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挺好的,你这个零件还算简单,因为四周还没有孔系,我弄过一个,周围要堵10多处,那才叫郁闷。目前这样速度并不慢
如果你还要快点的话上面直接接上气缸,如果通的相同压力的空气,记得气缸的活塞截面积一定要大于你零件的的大端最大截面积,不然压不住哦
   气密试验时候要注意安全,一定要等气密夹具安装可靠到位之后再通气,按照操作步骤来,
我们曾经出现过突然泄压水箱中炸开的情况。还好没伤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提醒,一定严格按照指导说明作业。 另外,其余的几件都是带孔的,头都大了,我们目前定下的方法是,两个铝件相对放置,中间夹持一块胶皮正好能堵住边缘的小孔,然后其中一个侧孔进气,一个堵住侧孔。  不知道您能看懂我说的吗?我们还没做这套工装,只是初步设计了,究竟是否能行,还得再做结论...    谢谢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看见过自行车补胎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见过。您想说的方法想必就是楼上大侠们提出的,还有我现在正使用的方法了,密封加气压放在水里,看有无气泡。

                                                                               看来还是这个方法最常见和广泛了,谢谢您!

网友:
水检夹具经常做,比较简单实用,缸体一侧一般都是平的,找块厚点的胶木板(20左右),按缸体大小而定,用快速夹压住缸体,胶本板上接一气接头,通气试漏!

网友:
铸铝有的材质,用煤油和水,容易产生印记,而且很不好弄掉,影响外观的

网友(2010-11-13):
铝铸件试压用煤油那是属于土办法临时用用可以不能批量做的时间太长,规范操作就是压缩空气。铸件试压是有标准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需要根据客户要求采用对应的标准进行。
“铝铸件如未经浸渗处理,要想通过耐压试验,可能有点困难。”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一般只有压铸件才是这个情况,其他的如金属型重力浇注、低压铸造的都是不会渗漏的。
“看样子大侠比较精通这个。我想问下离心铸造的铝铸件,抗渗性能是否高些?”——————这个一般没有问题的,离心铸造也是属于压力下成型的工艺比较致密,用来做气密要求的零件是合理的。

网友:
我们给东莞精明做过两台铝铸件(化油器)测漏机,原理很简单,工作台上做定位夹具,夹具外面做一个可以盖紧的盒子(盒子盖紧的同时压紧工件),汽缸驱动活塞密穿过盒子封掉上面和四轴所有孔口,工件下面的孔周围密封,中间连一根气管出来,盒子里面加压,看气管是否有气出来,再加一个传感和显示器就OK了,一个气泡都能测出来。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过类似的工装,把那个螺纹压紧,改成汽缸顶紧或机械压紧会快很多的!

网友(2012-01-13):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