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CA6140 床头箱扫度?

楼主(2010-10-11):
急!!!!!!!!!!!!!!!!!!!!!!!!!!!!

网友:
你确认是床头箱扫度?我明天帮你问问老师傅呢

网友:
调水平  就行了

楼主:
140没有调整床头的螺丝吗

网友:
扫度是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
扫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扫度是什么意思??
扫度是什么意思??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期待解答 。

网友:
扫度就是专业说法的带锥度,零件车出来后有锥度。我听别的师傅说过怎么调,不过我没调过。
试车一根圆棒,打表看前后两端相差多少,把床头箱的固定螺丝松开,卡盘那里有两个。头上应该也有两个吧(没注意观察过),把床头箱移动后再试车。再打表。反复几次后打表没有锥度把螺丝上紧就好了

网友:
扫度可以调,但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要知道,如果导轨变形的话,前面一块你调好了,那床身后边的扫度就变了。调整方法是:松开床头箱上的所有螺丝(共5条,包括挂轮那的一条),松开床头箱锥度调整螺丝(有的在前面的进刀箱标盘后面,有的在电器箱里面,松的时候要先把顶紧螺丝外面的封口螺丝拿下来。也就是说调整螺丝是由里外两条螺丝组成),松开后找一个重一点的软性东西振一下床头箱。这时要看你的锥度是向哪个方向了,自己掌握。振的时候最好打上表,按一比五十的比例读数。比如一百长差10道,那就振过来50道。振完后别紧调整螺丝,把床头箱的螺丝紧上车一刀,最后光刀的时候不要超过半个的进刀量。如果车完合适就把所有的螺丝都紧住。注意调整螺丝不要紧的力太大了,太大的会使你调整的锥度又再次变化。最后上好封口螺丝。这么调整的话,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你要知道,这样调完了,调整螺丝都没有吃上劲,没有办法,因为这并不符合正规的修理方法。正规的方法是要修理床身的精度。QQ群号:12406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