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发电机负荷在80%时排温就650°了其它正常 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11):
一台发电机负荷在80%时排温就650°了其它正常 请问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排温有650°,不知道是什么发动机

网友:
楼主首先要明确此台发动机是柴油机还是汽油机,你的排温测量点是哪里?有没有涡轮增压?高排温出现在部分负荷点,650对汽油机可以接受。。。

网友A(2010-11-26):
有一种可能 是燃油的燃烧速度问题,  你说的发电机 不知是不是柴油机 通常如果柴油品质不好,燃烧速度慢 在气缸内不能完全燃烧 进入排气管内 才会将全部热量燃烧放出,造成排气温度增大  至于其他可能 也有 暂时不知

网友(2011-07-29):
原因很多,需要楼主提供更多的信息。。。。什么机型?用途?环境等等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笼统了,应该详细的说明情况

网友(2011-09-02):
是cat的柴油机啊!电喷  船用

网友:
首先看环境通风是否良好,空滤是否脏,进气管是否有漏气,增压器叶片是否的刮痕或异响,喷油提前角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这些都正常,说明发动机内部的零件有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 是燃油的燃烧速度问题,  你说的发电机 不知是不是柴油机 通常如果柴油品质不好,燃烧速度慢 在 ...

也有可能是燃料或滑油进入排气系统,进而在该处燃烧的原因。检查你的机器密封性能,调节进气提前角和喷油时间试试。想办法让燃料在气缸内充分燃烧不要窜漏到排气系统。

网友:
排温高主要就是燃料燃烧不完全或者在排气行程还在燃烧。究其原因大致是:1、进气不足导致燃烧不完全(空滤堵塞、增压器故障、气门间隙不正确等等);2、供油提前角不正确;3、供油量过大;4、气门关闭不严;5、排气道堵塞;6、负荷过重(你的在80%这个可以排除);7、不是高原机在高原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