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体慢速搅拌问题

楼主(2010-10-11):
现有20吨的一个盛装液体的地下池子   由于沉降后   液体会分层  有何办法能够使液体不分层  尽可能少些投资  动力能源消耗不要太高
请各位社友提提意见      哎  这打工真是不易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
不知您的罐是立式还是卧式,一般20吨储奶罐的搅拌,我们用的是这种形式(附图)

减速机电机功率:0.55kw,转速:55r/min

网友:
上图不够清晰,换一个图

网友:
加装循环泵要好些,池子方的较多,搅拌有死角

楼主:
感谢楼上的社员的热心回复
液态存放在方形的池子了    正在考虑有泵、搅拌或压缩空气哪一种更适合  谢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使用搅拌好!搅拌有很多种形式,水流可以旋流、涡流、下往上或上往下,关键选好搅拌叶。

楼主:
搅拌的确好用   可惜的是成本与能源控制要求严  少花钱  多办事  这咋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搅拌效果,这一点应该首先明确一下。
液体什么成分?容量多大?工作温度?需要连续的还是间歇的?压缩空气的也不一定便宜,搅拌器也不一定就贵,不过最经济的可能还是循环泵。

可以考虑弄个喷泉式的,即达到了你的目的,还可以欣赏啊

楼主:
液态比水密度低一点   少粘  60度左右  联系搅拌  这喷泉式的有创意  又一个思路  自下而上 好

网友:
回复  dlp

    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搅拌效果,这一点应该首先明确一下。
液体什么成 ...
引用 网友A:

    灵活运用!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