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改单位制?

楼主(2010-10-11):
各位SW高手们:
现有一批SW三维图,里面单位是英制的,如10in,现在想改成公制的,即10mm,有什么好方法?
注意:只是单位改变,数值不可以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亲自试过,就是原来图里一个尺寸是10in,我想改成10mm,所有尺寸都做如此变动。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但是改后会变成254mm

网友:
更改尺寸单位,10in当然会变成254mm

改完后,保存零件模板,以后出的零件图单位就是mm了。

对已经用in完成的零件,当然有问题。

我从来没有范过这个错误,因此没有试过。

网友:
对已有的零件,先从in改为mm

然后缩放比例这个特征对零件进行缩放。

缩放比例在菜单插入/特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试过,也有问题,首先比例不是很精确,其次数量太多,好多装配体呀。

网友:
首先比例不是很精确?不明白。请详细举例
数量太多,好多装配体,你看看能不能用宏程序来修改,如果不能数量多了就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关心了。这几天也没时间想这个了。还是等不忙的时候,再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