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光洁度达到多少?

楼主(2010-10-11):
线切割可以光洁度达到多少?
是不是一般比较能的形状进行线切割加工?

网友(2010-11-10):
很差...速度和电流直接影响切割面的粗糙度.

网友:
快走丝大概3.2或以上 看机床了

网友(2010-12-17):
好的进口机台割一修三可以达到2.4的光洁度

网友(2013-01-25):
慢走丝在1.6以上,

网友:
电流和切割速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