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叶轮紧固螺栓气蚀严重---请教

楼主(2010-10-11):
平常水泵维修的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水泵叶轮紧固螺栓气蚀严重”从而导致拆卸维修都无法进行,很是头痛!!那位有相关经验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0-12-03):
避免气蚀的办法:1。降低泵的安装高度,让进液口有一定压力,避免泵产生负压,液体气化会产生气蚀。
                            2。降低液体的温度。
                            3。关小出口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