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切削液能变干净吗?

楼主(2010-10-11):
最近有一种想法望各位高手能提出点建议,我国的快组丝切削液很赃,给加工的工件总是黑黑的,员工也经常弄脏衣服,如果能改变一下切削原理或过滤一下电解液,使切削液变干净,零件的加工精度也会好很多,员工的工作环境也会好很多,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
我也有同感,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这黑黑的东西是切割下来的金属粉末,所以切削液越用越脏。用磁吸的方法收集粉末,试试看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快走丝切削液能变干净吗?
最近有一种想法望各位高手能提出点建议,我国的快组丝切削液很赃,给加工的工件总是黑黑的,员工也经常弄脏衣服,如果能改变一下切削原理或过滤一下电解液,使切削液变干净,零件的加工精度也会好很多,员工的工作环境也会好很多,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增加和加大油盘下的磁铁收集金属粉末,切削液就干净了。

网友:
还有薄不锈钢线割氧化问题,也期待高手们解答

网友(2014-10-22):
这是一个课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到今天再看,依然是一个只能有所改善,而没有解决的课题。

网友:
按楼主的想法,快丝切削液要是过滤一下,再加个净化装置。那不成慢丝了吗? 快丝切削液里黑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积碳。积碳太多是会影响切割加工质量和放电效率的。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常换。这也是快丝加工比慢丝便宜精度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