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直径5冷拉光圆长500调质处理HRC能达到40-50么?

楼主(2010-10-11):
请教:45#钢直径5mm冷拉光圆长500mm调质处理HRC能不能达到40-50

如题,硬度达到后能不能焊接?会不会开裂.要在一端焊上个厚2.5mm外径10mm内径5mm的环.如图

谢谢各位指教.这是我最近接到的询盘.

网友:
直接做试验就不好拉,我可是不懂。

网友:
应该可以达到那个硬度的,我们以前就用45钢调质处理的,可以达到HRC45-50.焊接就不知道了,我估计应该可以的。

网友:
”直径5mm冷拉光圆长500mm调质处理“之后,必弯无疑。

网友:
淬火可以到那么硬

焊也可以焊。

最后能不能用我就不晓得了

网友:
淬火可以到那么硬

焊也可以焊。

最后能不能用我就不晓得了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坏人,明说不能用不就完了?楼主不知道才问的。顺便请楼主说明用途,让黄金看看是否有必要更换材料和热处理

网友A:
你这个坏人,明说不能用不就完了?楼主不知道才问的。顺便请楼主说明用途,让黄金看看是 ...
引用 网友B:

    没说不能用呢。

只是他给的条件有限,也只能回答那么多

楼主:
人家今天回复我说是挂花篮用的,我晕不知要这么高的硬度干什么.还说一定要这么高的硬度

网友:
他要那么硬估计是担心挂上花篮后弯的太厉害。这个,如果有量,你完全可以 建议他改成变得截面形状或者加大直径,焊接完镀铬甚至弯钩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建议采用奥氏体冷拉不锈钢丝,原材料本身就能接近那个硬度,也好焊。

弯成形后300度保温一小时搞定。

想漂亮还能抛光或喷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成本可高啦,估计客户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