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三坐标测量的,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1):
我们公司做了个曲轴,送出去三坐标测量平行度,送到两家有三坐标的厂家检测结果却不同,居然差了3丝之多...
很是不解,两家单位均是当地的军工企业都有计量证书的...
三坐标测量曲轴的话应该是在轴的外表面探很多点(至少30个)确定一条轴心,同理测出另外一个圆毂的轴心,这样机器会有专门的平行度分析软件,得出结论。。。
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有专门的软件生成,为什么结果会差这么大呢?会不是因为在测量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部分给忽略了?
坐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
这要看用什么方法,测点数测点位置温度等问题,可以做同一个程序让两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你好,主要是测量过程造成的,请叫测量人员注意基准的选择和测量点的选择,另外并不是测点越多越好,要合理的选择测点数量,对于使用不够熟练的,测量时候尽量避免手动测量和自动测量混搭.

网友:
测量的方法不同、人员不同、环境(温度、湿度)不同都会引起测量误差。我这里有时候一个产品今天和昨天测的就有可能有一些区别。

网友:
造成不同的因素很多,关键是看测量结果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要严格参照图纸按照同一种方法测,结果不会差那么多的,那个什么温度虽然是影响大,但是三坐标测量室里面一般都是常年开着空调,基本上一直都是恒温的,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排除的,主要是看测量方法。

网友:
要严格参照图纸按照同一种方法测,结果不会差那么多的,那个什么温度虽然是影响大,但是三坐标测量室里面一般都是常年开着空调,基本上一直都是恒温的(26度),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排除的,主要是看测量方法。

网友:
编个程序,让它自动测几遍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大虾说的那么多.都是影响测量结果因数

网友A(2010-11-10):
同意测量方法有误的说法!可能是测量时选的基准面不同!

网友:
几丝的公差,不太可能是温度的问题,因为三坐标测量仪一般放在恒温室里。考虑一下形状误差或表面粗糙度。三坐标是通过在圆柱表面取点来测量圆满柱面,定圆心定轴线的。

网友:
要严格参照图纸按照同一种方法测,结果不会差那么多的,那个什么温度虽然是影响大,但是三坐标测量室里面一般都是常年开着空调,基本上一直都是恒温的(26度)。是26度吗????应该是20度吧

网友:
我不知道,最近我们也要买三坐标了,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先校正啊,再测测看了,要不就让两个人测看差别是多少啊

网友:
分析误差原因:1.两厂家测量中取点位置的不同,引起模拟柱面轴线偏差。2.曲轴两个轴上的测量长度是否保持基本相同,评定长度不同也会引起误差。3.三坐标测量前两个厂家机子的校准精度是否一样。

网友(2010-12-19):
是测量方法的问题,三坐标误差没有那么大。

网友:
试下多测几遍再取平均值呢!

网友:
哦,正想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呢,不知道哪有操作视频看的。

网友(2012-05-24):
3丝多的偏差,基本可以确定是由于两家的测量员对图纸理解的不同,造成基准的选取,还有采点思路不一样,正常情况下,三坐标本身的误差不会差这么多的!

网友:
1.测量的温度湿度有差异,不仅仅是空调设定的温度;2.测量的方法有差异,如基准、测量点、测量位置等;3.曲轴有专门的测量仪器可以比较一下。

网友:
零件表面的形状误差大吗?检测点数越多就会影响检测结果,请参考上面同仁的建议后和这2家检测单位沟通检测的点数,保持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测量方法有误的说法!可能是测量时选的基准面不同!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CMM检测关联要素检测和基准关系很大,选取不同基准,结果会有差异。另外,取点也不能很随意,有的检测人员懒省事儿,取点不能很好地覆盖(或者说包容)特征(Feature)这对评价结果也会有影响。

网友:
平行度测量的前提是基准,曲轴属于精密构件,在检测时所选的位置作为基准面/线对北侧要素影响很大。
另外,对于曲轴不建议用取点的方式建轴线,可以用扫描;
圆柱长度也是一大影响,还有就是装夹方式,评价方式;
至于温度、测针等的影响是有,但不要太夸大其影响意义,否则三丰、蔡司、马尔、海克斯康等都没有市场了。

网友:
LZ所需要的是测量的结果,但为什么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检测呢?既然人家有认证,就说明人家的测量没问题(至少在对外时不会承认人家的检测有问题),那你又何必去分析为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
第一份检测结果看来并不是LZ 想要的, 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那么就直接去和人家探讨这个测量呀,而且可能还不会另外收费呢。
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产品是否有什么缺陷吧,比如表面凹痕、砂眼等。

网友(2012-06-23):
打酱油的 貌似有误差 没有大3丝吧

网友:
通俗点,人机物法环测

网友:
不管以哪个为基准 都要知道你要计算的这个的有效长度,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测量的人,方法以及环境都有一定的误差,这不足为奇,只要能把人为的误差降到最低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3):
工件摆放装夹因素也要考虑

网友:
1、你要确定在运输过程中是否由于磕碰等原因产生变形;
2、温度差异、测量基准不同等也不会有3丝之差;
建议选用同样测量方法,可以先扫描,再圆整,再分析比较。

网友(2012-10-31):
三坐标采点测针大小长短和测头角度不同也会造成测量误差,还有探测速度。

网友:
同意测量方法有误的说法!可能是测量时选的基准面不同!me   to

网友:
人、机、环境都有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