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ZL106的铸铝用什么刀好?

楼主(2010-10-12):
切ZL106的铸铝用什么刀好?成分:硅7~8.6%,镁0.2~0.6%,铜1~2.5%,锰0.2~0.6;铁<=0.8  用机夹式 , 车和铣
都能用的刀片是什么???

网友(2010-11-13):
一般老说法就是YG、YW系列的刀具,但是当代有很多的专用刀具,也有涂层的,像是金刚石刀具、金刚石涂层刀具等...
你应当去询问供应商,告诉他们你的用途,现在什么刀具都是很齐全的

网友:
加工铝合金,要求高的就用好点的,一般要求就随便用都可以了。硬质合金绰绰有余!只是要把刀片的型号选正确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