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钻孔,毛刺太大,有何原因?附图

楼主(2010-10-12):
铝合金型材,钻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毛刺?可能原因有什么?
1、铝合金硬度不够,偏软。
2、钻头不利,磨损;
3、铝合金钻头长期使用,发热,热量太高,钻也过程中,没有适当冷却;
以上看法,不知对否?  对于其可能原因,还有谁能补充?谢谢各位了。

网友:
钻头不利,磨损;

网友:
请问楼主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转速不够(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铝合金本身材质偏软,在钻孔过程中不能去除的材料,在受外力挤压影响下,根据力的方向,因此形成了毛刺。其实别的材料也一样,常用的金属中,铜铝毛刺相对多点。

网友:
型材比较薄,钻头不能按常规磨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不适合钻孔,应使用气液增压缸冲孔。

网友:
铝合金本身材质偏软,在钻孔过程中不能去除的材料,在受外力挤压影响下,根据力的方向,因此形成了毛刺。很正常

网友:
磨成三尖钻打孔,几乎没毛刺。

网友:
用铣刀来打孔,就是定位麻烦点!转速高一些,用柴油来做冷却!

网友:
铝合金本身材质偏软
是主要原因

网友:
用薄板钻    毛刺很小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铣刀当钻头转速高点没问题

网友:
板筋钻头,可以解决!

网友:
。           转速不够    。

网友:
新钻头钻肯定没问题,估计原因1.  钻头磨损,2.切削瘤
建议换专用钻头

网友:
感觉有没有可能转速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钻头切削刃磨成向内凹弧形

网友:
只要是钻薄铝材料的用三尖钻,钻速上千都没事

网友:
钻的时候感觉吃力吗?像是挤出来的,应该是钻头不利了吧

网友:
偶在给你补充点,你把钻头磨平点,别磨太尖

网友:
都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是钻头角度磨得不对,在实际生产中钻钢、铸铁、铝、木头、铜,钻头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零件的厚度不同也是不同的

网友:
钻头磨好点 转速快 比给予适当的冷却方式 比如用柴油冷却

网友:
磨成三尖钻打孔,几乎没毛刺。
引用 网友A:

    老大再给详细说说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抓了个图,你自己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钻头就是板筋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老大

网友:
铝合金太软,钻头要锋利,进给量要小,钻的时候下面垫个带孔的铁块。

网友:
用标准麻花钻钻孔容易出毛刺,可以把钻头磨成薄板专用群钻,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
这种软的材料是不是应该冲孔啊?感觉钻孔不行。

网友:
磨成三尖钻打孔,就行了

网友:
杭州版主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觉得还是用冲孔更好点,铝件瞬间受力变形量小,也没毛刺。

网友:
简单!
钻头磨成薄板钻的形式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板筋钻  就是 三尖钻, 钻 薄的好使唤。

网友:
#9楼的兄弟说得方法,顶一下。你就是个天才。

网友:
兄弟,你对考虑过磨群刃钻吗,明显是你的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群钻、或者平钻还有那专门的开孔钻.

网友:
应该钻头有点问题吧,另外转速你是不是比较低呀!!!

网友:
三尖钻也不行吗?应该可以的

网友:
1、钻头磨成薄板钻形式。
2、冲压模具

网友(2010-11-24):
群钻里面与一种好像合适,就叫三尖钻吧!楼主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用26楼杭州版主的方法磨钻头,问题应该能解决了。另外钻铝合金转速适当高一点。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应该用冲的最好了,又快毛刺又少!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把钻头磨成三尖钻就行了~

网友:
钻头刃磨问题,铝合金较软易扎刀,薄板钻形式还需修倾角。

网友:
磨成三尖钻打孔 ,再加点万能防锈剂WD-40,做完还有香味。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钻头?用的钻头形状不合理。

网友:
进刀太开,装卡不牢,钻头结构不对,用三尖刀会好很多。另外手电钻打比钻床大毛刺会多一些,除非你手上的感觉非常好,那会比钻床打出来的还好。这种钳工可太少了。

网友:
三尖钻 板筋钻还都是第一次听说啊 还真不太明白

网友(2010-12-24):
刃磨薄板群钻来打孔,毛刺没那么大

网友:
钻头磨得太差啦!!!!!!!!!!!!!!!

网友:
嗯,钻头磨法有问题,市场上现在应该有一种钻薄板的东西,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中间有个小钻,小钻上套一弹簧,外面那个镶了刀片,直径有大有小,你想买什么尺寸都有,相当于三心钻。

网友:
首先转速要高些,看你的孔得2500以上,毛刺才能小些。

网友:
转速慢,转头不够锋利。

网友:
麿钻头的技术没到家!

网友:
提高转速,磨刃,型材太薄,上下各加一块木条再钻

网友:
1,铝合金硬度不够,粘铝所致
2,钻头问题

网友:
转速  进给  呵呵   楼主的很详细了

网友(2011-01-25):
如果是手动攻牙机,打孔先加工3/4的深度,然后剩下的1/4的深度需要以慢速度切削下去,反面孔几乎没有毛刺,这是我实际操作中总结的经验,

网友:
钻头磨得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磨成三尖钻打孔,几乎没毛刺。

网友:
群钻,冲床

网友:
钻头可磨成三尖两刃的呀

网友:
磨三尖钻头
加煤油冷却

网友(2014-08-06):
如果用模具冲孔,这个定位板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