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零件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2010-10-12):
这个零件的厚度为0.5MM,希望折弯后零件能起到弹垫的作用.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
65Mn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我用65Mn也做过,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有人说皮铜可以,但是还没有试过.

网友:
你的螺栓扭矩是多少?试试用sus612
如果要弹性好,建议材料加厚至少到0.7mm。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过 锅仔片 那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试下看看,我的扭距大概是0.7左右

网友:
有这个铍铜标准件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的锅仔片多是球面凸起的,好象和我这种有些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的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准号是GB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