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滑台的超程报警范围

楼主(2010-10-12):
公司有一个伺服滑台(普通丝杠),工作时会窜动,我们设定的超程报警范围是正负0.5mm,伺服电机型号为:“SIEMENS1” FK7060-5AF71-1FG0。请教我们的超程报警范围是否合理,对伺服电机有无伤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会窜动?普通丝杠重复定位精度也不会大于0.5MM吧?如果是0.5MM,为什么使用伺服滑台?

网友:
主要是根本就看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
超程范围是什么意思?是工作区范围还是轮廓监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