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断丝锥?

楼主(2010-10-12):
在加工中心上,钢件攻盲孔丝,深20.  M6的 丝,S150   F150      为什么老是断丝锥

网友:
那么小的肯定容易断,减小切削用量。

网友:
是不是挤断的?即使使用柔性攻丝刀柄,攻丝不能攻到孔底,   F 值就不用再给了吧

网友:
进给速度太快建议放慢三分之一看看

网友:
进给慢一点,还有是用的内冷吗?

楼主:
不是,用的外冷
关于F值,我们用的 刚性功丝,
M29   S150
G84    X    Y    Z    R    Q7    F150

网友:
可以分三次攻试试,一次完成的话切削排不出来特容易断;

网友:
把底孔加大点吧这个办法应该不错

网友:
你是什么材料,给出型号

楼主:
材料型号为;ZGD650-830
关于底孔,我们用5.1的钻花钻的 ,
也用了 分次功,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转速慢了,进给太快!!!

网友(点评):
兄弟,是攻丝

网友:
螺纹孔里面有铁屑,所以很容易折断的

网友:
可以用启动悬浮攻丝机试一下

网友:
浮动式气动攻丝机,也叫万能攻丝机,简称气动攻丝机,主要用于切削螺纹、倒角、拧螺钉等的一种高效气动工具。气动攻丝机配有可上下、前后、左右移动的机械式手臂,作业半径大,突破了车床、钻床、镗床等传统设备在空间上的限制。其在切削螺纹时,利用丝锥导向,始终保持与工作面垂直,不产生拉力与压力,处于浮动状态,从而保证了螺纹的精确几何尺寸。当与移动式工作台配合使用时,在用于超大工件、复杂工件、多孔位工件切削螺纹的时候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机动灵活、重复定位快、精度高。

网友A:
你好!
S150是转速吧!
但F150就是错的,攻牙的话F就不是进给量了,应是螺距才对,所以M6螺距应该是1吧?
因此S150F就应该是1才对.
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
S150 F1

网友:
刚性攻丝 ?有问题             !

网友:
同意15楼的意见,用钢性攻丝,丝锥要选择螺旋槽的,最好是OSG进口的能寿命长些,钻头转完须清楚里孔铁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 G84,那应该是F1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怎么有问题了,
   刚性攻丝与柔性攻丝有什么 区别?各适合干什么样的零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区别是有的 但应该不分什么材料吧

网友:
底孔不够大或者孔深度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F1是转进给单位是mm/r,LZ说的F150是分钟进给单位mm/min

网友:
M6为什一定要在加工中心上攻丝呢,

网友:
换用下攻丝油用该可以

网友(2010-11-16):
1:把底孔加大点,再打深些,走刀慢点。
2:机床的刚性、抗震性也是主要原因。

网友(2012-12-20):
盲孔容易断丝锥

网友:
什么丝锥 我攻钢件 M6的 15深 S700

网友:
试试别的牌子丝锥呢,我们用的是瓦尔特的,攻M8螺纹,材质也是不锈钢的,攻了大概上千零件!觉得蛮好的
机床是日本松浦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钢材料我都用5.2的,单边有几十丝够了,我一次攻穿都可以

网友:
另外可以加p暂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S150是转速吧!
但F150就是错的,攻牙的话F就不是进给量了,应是螺距才对,所以M6螺距应该是1吧?

看是G95还是G94的。每转进给是螺距,每分进给是螺距乘转速就是150。我们厂这样的盲孔,先机打5个牙,然后拿下来自己手动攻丝做完,一边自己手动攻丝,然后也能做产品。另外螺旋的丝锥也耐用些。底孔可以再加10丝么,5、2。转速可以试试100么。不过深20的盲孔要直接机打完是够呛。。。铁屑排不出啊

网友:
有没有试试挤压丝锥,不产生切屑,可能会好些,而且挤压出来的牙强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S150是转速吧!
但F150就是错的,攻牙的话F就不是进给量了,应是螺距才对,所以M6螺距应该是1吧?

太片面

网友:
底孔深度是不是可以加深点,或者是盲孔中有存屑未能排出,钻空时用G83试试

网友:
转速S100 用螺旋丝锥 底孔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