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两个液压缸让一个横梁提升,平移过程中横梁会下降---求助

楼主(2010-10-12):
我们现场使用两个液压缸让一个横梁提升,而且使用另外一个液压缸在横梁加载提升后平移,工作顺序是先提升到位后平移,现在发现平移过程中,横梁会下降,不是每次都下降。原理图很简单,一个比例阀加液压锁控制提升缸。换了两次液压锁,效果也不好,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加载是提升时候加载?

网友:
一边提升一边平移行不?
能否传份原理图上来,另外将装置照片传上来?

楼主:
先将负载提升,然后平移,平移到位后下降,然后平移。

网友:
在提升缸油路和平移缸油路间加一单向阀隔离.

楼主:
提升和平移是两个不同的回路。

网友:
比例阀加液压锁,不知道提升到位后比例阀是什么状态,能否让液压锁完全关死。一般说来要求在锁起作用时,液压锁控制油路要接回油箱或回油,如果控制油路无法泄压形成闭死容积,则锁子关闭时间就不好确定了

网友: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动作到位后是否可以真正的实现也压缩的完全锁死!这就像7楼板柱说的一样!
到位后比例阀是否处在没有液压油进入液压缸的状态,因为比例阀阀芯的位置是靠PID控制的,如果某次运动到位后,恰好微分结果后需要做出调整,阀芯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液压锁的状态也就不稳定,会不定时的发生下降动作的情况!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液压锁没有锁死。但究竟是啥原因造成的就牵扯的东西太多了,考虑如下几点:
   1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是不是你提升的负载不一样?这很关键。在比例阀的阀芯不到位时现象不一样。在提升到位开始平移时,中间有一个过度,这个过渡时你的系统是怎不么一个过程?是否影响液压锁的控制油路?你的回油是否用的一个回路?是否回油有背压影响了液压锁控制油路?
  2 你的液压阀控制电源是否共用?看是否瞬间失电?

     你最好将详细资料发上来,这样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
1.比例阀中位机能保证是Y型的;
2.液压锁保证是板式的液控单向阀;
3 液控单向阀的泄油保证是外泄的,且背压保证要小;
4.液压油保证是干净的;
5.液控单向阀和油缸之间保证无其他含有通油箱孔道的阀;
6.油缸保证其内泄是很小的。

网友:
设计没问题。y型机能和单向阀外泄口可以保证比例阀关闭时油缸锁紧。只是板式单向阀应该改为插装阀,与油缸一体安装。若发现油缸下降,把A/B口管拆开,很容易查出油缸下降的原因。
我们在应用中遇到类似情况,可能有以下原因:
1,比例阀RAMP DOWN延时太长,阀口未能完全关闭,液压锁没锁紧,导致油缸下降。
2,单向阀泄露。单向阀都有不同程度的泄露,分钟滴级或小时滴级,即:--滴/分钟,--滴/小时。若想泄露小,应采用软座单向阀。
3,油缸密封圈泄露,建议采用进口密封,例如:PARKER的密封圈。
期待进展。

楼主:
谢谢诸位楼主,我手上现在没有电子版图纸,我会将电子版图纸奉上的。

网友:
来此学习一下,感觉自己的分析和高手差不多,但是没有高手这么全面,现在学到些

楼主:
图奉上,请指教!!!!!!!

楼主:
我注意看了一时序,发现该动作在执行时,其他设备也在动,如果流量不够的话,会不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网友:
如果是固定高度的话 ,能否加一个限位?

网友:
然后,一直加压。    限位板那种

网友:
来此学习一下,对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