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氏体---请教

楼主(2010-10-12):
变温马氏体 和 恒温马氏体在组织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等待大虾出现。。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想深入学下可以找些马氏体相变动力学的资料。。。
马氏体都是奥氏体相变转变的,无非是动力学特征划分方法,马氏体形成量不同尔。。。
如果楼主关心的是淬火应力的产生,零件的变形开裂,可以深入了解下马氏体,其他的嘛,对于这种亚稳定相的东东。。。知其然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我现在就想多了解下热处理方面的知识

网友:
多谢多谢,我现在找关于材料的资料

网友:
马氏体是由奥氏体里融入过饱和的碳活其它元素形成的,它的强硬度较高。变温和等温其实是两种转变方法!
变温马氏体是一不同的冷却速度发生相变形成的,恒温马氏体是在临界点一下某一温度保持恒定,使其发生相变形成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