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毫米的铁板钻40毫米的孔 大概多少钱一个

楼主(2010-10-12):
30毫米的铁板钻40毫米的孔  大概多少钱一个           本人新开厂  对报价不是很熟悉  请好心人帮忙

网友:
精度不高数量大的话 块8毛的

网友:
铁板是什么铁板,一次多少量喽,如果量多,当然可以很便宜,你按20块一小时来算,看能加工多少个喽!

网友:
我搞修理的,干的都是单件活,像这样的孔,起步价就是5块

网友:
只钻孔的话,因为是40的孔,所以转速在200转/分钟比较合适,进给量保守一此在0.25/转.若是批量应该是在1分钟(不算装夹)左右钻完.价格0.8元差不多.

网友:
这个孔 最高不会超过10块   一般在5---10块

网友:
0.8元?开玩笑吧...........

网友:
8毛像你们这样算,那还有的挣?  40的孔一天加工下来,也就能钻到100件左右,  算起来起码要2元一个

网友:
机加工报价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材料费、设备加工工时费(加工精度机加工难度、加工批量)、模、夹、检具费(是否新产品要不要增加专用工装及设备)、热处理费用、管理费、运输费、税金,以上费用加起来就是你的成本,再加上你的利润就是你给客户的报价啦。另外我以前从论坛上下载的一个工时估算软件传给你,供你参考

网友:
另外你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XX材料在XX设备上加工XX的孔,孔的表面精度、尺寸公差及位置公差要求是多少,只有这样别人才能报上你,不然大家很难给出你合理的建议,就算给你建议也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9楼的下来看下,希望能有用

网友:
我是生产空心钻头的厂家!专门给钢板钻孔的!希望能帮到你降低成本

网友:
这个孔 最高不会超过3块   一般在1.5--2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谢了

网友:
经验:摇臂钻床,转速80-120 (低转速只是为了减少相应的钻头磨损)
         进给0.2-0.3 (大进给可以增加效率)
         冷却液 (也是为了减少钻头磨损)
平均钻孔时间2分钟,加上对孔时间(1分钟),一天工时一般只算6小时,这样你就可以算成本了!
1小时20孔*6=120孔
工人工资,机床折旧、、、加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小时25个孔,每孔要1。5元

网友(2011-04-10):
怎么不能下载啊,我很需要这个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软件用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好使了。。。。。。。。。。。。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软件注册要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