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西门子程序就牛逼了

楼主(2010-10-12):
%_N_L9851_SPF
PROC L9851(INT TOOLNO)
DEF INT ACT_TOOLNO
DEF REAL 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
IF $P_SUBPAR[1]==TRUE
ACT_TOOLNO=TOOLNO
ELSE
ACT_TOOLNO=$P_TOOLNO
ENDIF
ACT_TOOL_LENGTH=$TC_DP3[ACT_TOOLNO,1]+$TC_DP12[ACT_TOOLNO,1]
W_POS=$AA_IM[W]
V_POS=$AA_IM[V]
$P_CHBFR[0]=CTRANS(Z,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
R0=$P_GG[8]
G[8]=R0
M17

网友:
这是一个循环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专业人士顶

楼主:
镗铣床,每把刀镗杆和滑枕长度不一样,这程序是刀补计算,z轴。

网友:
我承认,我看不懂

网友:
我承认,我看不懂
引用 网友B:

    牛B的人不屑回答,所以楼主自问自答了

楼主:
你的意思 是你牛逼 了

网友:
知道了TOOLNO   $P_SUBPAR[1]等这些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这行                               ,

网友:
这是高级编程里面的内容。

网友:
做系统程序的才编这样的程序。加工的很少有人能编这样的程序,能编这样的程序的人都不做加工了。

楼主:
R0=$P_GG[8]
G[8]=R0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这块,小弟在这拜谢了

网友(2012-12-20):
是系统子程序

网友:
这个程序应该是软件编的,一般好像是在开头部分!
以前也遇到,但一直也没特别关注呢!
这个要问编程的工程师了

网友:
看不懂,但是不难。

网友:
牛,全是调用的标准循环吧

网友:
感觉就是是英语编的宏程序。看不懂

网友:
这应该是专机上用的程序,以前我们厂有一台加工中心也是这样的程序,这程序看懂也没啥用,知道怎么加刀补就OK了。

网友:
我确实不懂,给我讲我也不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机床上你SUBPAR这样的单词如何让它组在一起?在FUNUC如果有这样的它显示的是S U B P A R都是单个的字母不组成单词

网友:
类似于C语言,

网友:
高级编程的内容!一般用不到!

网友:
看不懂,目前还是菜鸟水平

网友(2013-01-21):
本人也是自学的840d,其中有可能解释有误,仅供参考交流。

%_N_L9851_SPF

 PROC L9851(INT TOOLNO) :传递来自主程序或上一子程序的用户自定义变量TOOLNO,变量类型INT(INT类型:带正负号的整数)

DEF INT ACT_TOOLNO     :新增用户自定义变量一个ACT_TOOLNO,变量类型INT

DEF REAL 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  :新增用户自定义变量3个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变量类型REAL(REAL类型:实数)

 IF $P_SUBPAR[1]==TRUE                 :检查第一个形式参数是否有效(目的是检查上一级程序传递下来的自定义变量TOOLNO是否有效)

 ACT_TOOLNO=TOOLNO                     :如果有效,ACT_TOOLNO赋值=TOOLNO

 ELSE                                             :否则

 ACT_TOOLNO=$P_TOOLNO               :ACT_TOOLNO赋值=当前主轴刀具号码(这个号码不等于程序内的T“XXX”的XXX)

 ENDIF                                            :结束判断

 ACT_TOOLNO_LENGTH=$TC_DP3[ACT_TOOLNO,1]+$TC_DP12[ACT_TOOLNO,1] :自定义变量ACT_TOOLNO_LENGTH计算赋值=当前刀具第一长度+第一长度磨损量

W_POS=$AA_IM[W]                       :自定义变量W_POS赋值=当前W轴在机床坐标系下的位置

V_POS=$AA_IM[V]                         :自定义变量V_POS赋值=当前V轴在机床坐标系下的位置

 $P_CHBFR[0]=CTRANS(Z,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 :全局框架Z定义:Z=ACT_TOOL_LENGTH-W_POS-V_POS(使所有坐标系做Z的增量)

R0=$P_GG[8]                           :定义R0,记录当前所处坐标系

 G[8]=R0                                  :重新进入坐标系,为R0记录的坐标系。

 M17                                        :子程序结束,返回上一级程序

网友:
我承认,我也看不懂

网友:
就算看懂了,也成不了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