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代码基础---请教

楼主(2010-10-12):
数控加工的代码,可以不学编程,直接由三维软件生成,送入机器吗?是不是每个机器能识别的代码是不一样的格式?

网友:
格式基本差不多 但是但是G代码可能会不同 尤其是国产的数控系统的固定循环类 前面的G90有点吓人噢

网友:
数控可以这么玩,那不是只要会画CAD图,懂车床加工知识,不就可以编程了??这样理解行吗,请不要笑话?

网友:
有些东西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你还得考虑工艺,刀具,材料,进及,速度,吃刀量,等等许多问题,绝对不是玩那么简单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是,实际上不是.对于复杂的大型结构件往往这些软件是搞不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学习中,

网友:
很受益,我之前也有同样的想法,但经过实践,感觉光会CAD画图,和懂加工工艺还不够。还是要亲自实践,多动手,勤思考才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