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插装阀方向油路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12):
大家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正在研修二通插装阀,对我很有帮助,谢谢LZ分享。

网友:
老哥 我上你當了吧?那叫邏輯閥吧?(正標面積比80/100/180)二通插装阀?沒導壓3號孔如何操作呢?

楼主:
有的人叫邏輯閥,有的人叫二通阀。应该是一样的。怎么分的我也不知道,
这个标题是朋友传给我时就写好的。朋友不好意思。

网友:
有的人叫邏輯閥,有的人叫二通阀。应该是一样的。怎么分的我也不知道,
这个标题是朋友传给我时就写好的。 ...
引用 网友A:

   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2014-09-28):
最近工作正需要用上这样的阀,还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2020-07-25):
主要内容:
1. 控制方式:内控、外控、内外控
2. 阀芯的主动控制与被动控制
3. 二通插装阀的流动方向:面积比A:C 常用 1;1.05  1:1.1   1:1.5   1:2
4二通插装阀开关速度的调整:控制腔排油通道加阻尼防止阀芯开启过快的液压冲击;
5.需要快速时可加两级先导控制回路。
6.可靠性要求高的可带阀芯行程位置监控
7动态插装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