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内壁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0-10-12):
气缸缸体型材材质6063-T5,缸孔内壁粗糙度为0。8,请问如何的加工?
1。有人说:车---磨,如何磨?
2。有人说:车---抛,如何抛?
3。有人说:数控车---阳极氧化---内壁镀一层硬质材料。
哪种对呀?

网友:
我感觉是第三种呵呵!

网友:
1是可行的。。垳磨。。。。。。。

网友:
直接滚压不行吗?。。。。。

网友A:
目前流行的是精镗+滚压复合刀具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Ra0.4
珩磨现在也在大量使用,尤其对一些大的缸径
你说的抛光是这样的,精加工-镀硬铬-抛光
镀铬后必须要进行抛光,这个有专门的抛光机可以使用,内孔外圆都可以加工,据我所知你说的那个阳极化应该没有的。

镀铬抛光这种应该经常见到,比如工程用挖掘机的油缸的活塞杆看起来很亮,就是镀铬处理,一半厚度0.03-0.1,抛光后就是那种效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通常汽缸孔要分产品加工还是修复加工:
1.如果是产品加工一般是立式粗镗孔,精镗孔,然后珩磨。
2.如果是修复加工就是精镗孔,然后抛光。
3.如果修复的前磨损过大,就采取镀铬处理后,精镗、抛光。
粗糙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认为还是镗孔和磨削最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了。我正在跟进中,如果能去气缸厂走一圈,那将是一看就透。

网友:
4.挤压,钢珠挤压通过,间隙可以大一些,在圆柱度准确的基础上。最简单了。变形铝在T5之后比之前硬,可以找一段废管试一试,不花多少功夫。
希望看到楼主的最终结果。

楼主:
我了解了,有这类型的滚压铰刀,具体结果如何,待结果出来后,一定与各位分享

网友(2010-11-18):
一般加工工艺就是先精车后珩磨,不然可以试试精车后用滚压的!

网友:
我们这里,是粗车——半精车——精车——珩磨

网友:
粗镗孔,精镗孔,然后珩磨

网友:
我对材料不熟悉,不知道你的材料硬度如果,如果比较软的,用滚压的应该效果不错,如果比较硬的,就用珩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广州一气动工具厂见到的工艺为:数车(内孔用钻石刀粒最后精车次,粗糙度可达0.4),要耐磨的话就加一项镀硬膜的工艺,颜色为暗灰色

网友(2010-12-22):
我觉得还是用滚压刀效率高

网友:
我们厂也是做气缸的,,直接车,,我们的光洁度要求:0.35

用的是OKM车床

网友:
粗 车——半精车——精车——珩磨,就可以了。我们在大量生产就用这个工艺

网友:
合金铝珩磨行吗?我觉得精镗后再到拉床上用拉刀加工效率高,精度有保证,一致性好,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前天一千五百块在一国营收了个汽缸绗磨机、、、两千块当废铁卖了。呵呵

网友(2011-04-01):
我顶 这么专业的帖子 多来点业内人士 最近准备上个气动执行器的项目 这个气缸的工艺先摸摸

网友:
钢珠挤压就可以,做一个挤压工具

网友:
精镗外加垳磨!!!!!!!!!!!!!!!!!!!!!!!!!!!!!!

网友:
我认为第一种可行,垳磨能达到要求

网友:
不知道   但是觉得很深奥 啊

网友(2012-06-11):
引用 网友A:
目前流行的是精镗+滚压复合刀具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Ra0.4
珩磨现在也在大量使用,尤其对一些大的缸径
你 ...

顶!!!!

网友:
Ra0.8的话精镗就可以了,研磨或者滚压的话可以到Ra0.4。

网友:
有一种挤压镗孔  效果很好

网友:
镗就可以达到要求,买机夹镗刀就行,现在好多就带修光刃着呢。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
1种就可以了

网友:
3#和7#所言极是

网友:
我见过的是批量做法,铝管挤压出来的,内表面硬质阳极氧化即可,要求厂家控制厚度,拿到厂里割端面即可

网友:
镗孔+绗磨

网友:
呵呵 汽缸厂多数都用买现成的缸筒 不用加工的 如果你的是异形的铝材不适合磨吧 精车滚压可以的

网友(2013-09-21):
引用 网友A:
目前流行的是精镗+滚压复合刀具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Ra0.4 珩磨现在也在大量使用,尤其对一些大的缸径 你 ...

网友:
一般用绗磨或是滚压

网友(2018-05-05):
珩磨现在也在大量使用,尤其对一些大的缸径

网友:
镜面刀,0.2以下,高效,可联系我

网友:
哪个都不对,是铣再研磨,要是车里的话可费死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