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磨铝管选择什么研磨液?煤油成本比较高

楼主(2010-10-12):
各位同仁:

      我们现通磨铝管(∮25毫米左右),用煤油当作研磨液,成本比较高.各位大虾有没好意见,谢谢!

网友:
选用弱碱性的或中性的水溶性切削液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9):
一般的切削液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是磨铝。

网友(2011-02-27):
磨铝的话一般用黑碳化硅砂轮,而且一定要加大砂轮气孔,用水溶性的磨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