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零件烧结后再淬火的话硬度能达到HRC多少?

楼主(2010-10-12):
我有些零件原先是机加工的,现在想是否用粉末冶金做,就是硬度有要求,不知道粉末冶金铁基的硬度能达到多少??请教各位。

网友:
一般熱處理約HRC30~40度$ V' G; b. L0 u! J- i
HV0.2 約550以上

网友:
要根据材料的不同,硬度差别也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