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刀具怎么焊接的??请教

楼主(2010-10-12):
我以前在常州买刀具看到一般使用的刀具都是刀片人工焊在刀把上的,现在我也买刀头和刀柄自己焊。可在高频机上焊的刀不是容易爆就是开裂,请教有经验的一般高频机上用多少温度焊刀???我焊的割刀比较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接后应缓慢冷却,冷却室温8到4小时,楼主要注意保温

楼主:
那具体多少温度稳定了焊接最好呢,我主要想知道在高频机上焊刀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