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质氧化工艺---请教

楼主(2010-10-12):
304不锈钢 牌号全称是什么??

一个零件 用A6061-T6 铝材, 要求硬度120HB 供应商推荐用磁质氧化工艺, 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工艺, 可靠性如何??

网友:
304不锈钢是按照美国ASTM标准生产出来的不锈钢的一个牌号。
304相当于我国的0Cr19Ni9 (0Cr18Ni9)不锈钢。
磁质氧化工艺???

楼主:
今天是因为有个东西是做出口的 铝质的PCB板机盒 平时都用A6061铝 硬度约90HB 现在人家提出这个铝太软 容易在表面画出划痕 要提高硬度 大概120HB 然后我说 要么热处理 要么换LY12 加工商提出 表面做“磁质氧化”工艺 就可达到要求 这个我没听说过 网上查了也没有 所以来问下

网友:
认识各种钢的牌号一向是我学习中的一个令人头疼的东西

网友:
“磁质氧化”==硬质阳极?质感非常像

网友:
铝合金我知道硬质氧化

网友:
6061铝通过T6处理硬度可以达到HB120,所谓的瓷质氧化应该就是阳极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