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肋板的画法

楼主(2010-10-12):
图中两条线处有两个肋板,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创建个基准平面,画草图,拉伸。
我怎么没用过sw,用的ug多一点。

软件都不难,拿本书慢慢画就行了。

网友:
好高级啊   没有学过。可以去网上看看相关的教程啊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用PROE的话直接用双侧拉伸

网友:
用cad也很好画,找本书看看

网友:
见如图,
在需要做筋板的位置做基准面,然后在草图做筋板的形状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筋板貌似不行啊,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lidwor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其实就是截面拉伸,再阵列。

网友:
用筋板命令,也可以用拉伸命令,但是要注意接触部分要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