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铜螺母磨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12):
铣床纵向进给部分,用的是普通梯形螺纹,丝杆是45号钢,两个螺母是铸青铜,快速约2m/min,三个月左右螺母磨损严重,就要换螺母,请各位达人分析一下,为什么磨损这么快?怎么解决?

网友:
丝杆磨损.跳动过大.螺母和丝杆配合的角度不对,都会找造成螺母磨损。螺母应该意思黄铜的吧。

网友:
间隙和同心度 润滑方面都有关系

网友:
应该说是牙距不对了,要不不会磨损这么快!

网友:
丝杆表面粗糙度差也易引起磨损。

网友:
以上都有可能!牙距不对除外!

网友:
铝青铜或磷青铜+固溶处理

网友:
有一种进口牌号的材料:AMPCO ??(22,...)。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指点,根据大家的思路,我去找找原因

网友:
建议用一种自润滑螺母

网友:
   你那个工作台阻力大。

网友(2012-09-29):
丝杆螺母如果是螺母的磨损快的话,有很多种原因
1\丝杆螺母的加工精度不高,可能会加剧磨损
2\使用过程中没有加油,会使材料烧结,磨损
3\螺母的材料使用不当,很快就会磨损,
在您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就该是属于第3种情况.
可能访问阿里巴巴
可以得到答案和解决的方法-逸加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
看看两者运动之间的间隙有多大,估计是运动间隙过小,一般都会留有一定的间隙。或者是看你的传动方式,是螺母带动丝杠还是丝杠带动螺母传动,不管是怎样,两者之间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再看看磨损的部位,是在什么地方,是全部的接触面还是部分的,做出判断。只是个人的见解,有不对的地方互相学习,我也接触机械的工作不久,还在学习中。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工作台太紧了

网友:
减小串动量,改善润滑,适当降低转速(螺纹传动实际上不适宜长时间的连续运动,适合间歇传动,所以要对其经常进行间歇的调整)将螺母材料换成锡磷青铜试试看。

网友:
还有要挑选合适粘度的润滑油。

网友:
螺母的径向和丝杆的轴向配合的角度不对,或者丝杆不直,使摩擦力明显加大

网友:
上传张照片最好。

网友:
原因很多。你的磨损是什么样的磨损?能发一张磨损后螺母的图片吗?看下图片,基本原因就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