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该怎样成型?

楼主(2010-10-13):
小弟需要一个聚四氟罩,请问是否可以注塑成型?如果不可以,聚四氟应该怎样成型为壳体(除了机加)?请大侠指教

网友:
聚四氟这种材质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差,只要你的零件的形状不是太复杂也可以用模具注塑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