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处理后,材料表面呈现银白色?

楼主(2010-10-13):
请教专家,做什么处理后,材料表面呈现锡箔纸那样的白亮的颜色.
我是在西门子的洗碗机上看到的,用于内胆。材料肯定达到了食品机械用材安全。

网友:
是什么内胆材料??????

网友:
内胆材料是什么??????
不同材料有不同的表面处理。

网友:
像热水瓶内胆那样吗?

楼主:
听我领导说就是不锈钢板.

网友:
300系列不锈钢镍含量较高304(9%),316(12%),不处理都很亮。

楼主:
哎!见识太少了.......................

网友:
用镜面不锈钢,亮的像镜子一样

网友(2010-11-17):
应该是使用喷砂枪喷玻璃珠产生的效果。

网友:
难道是镀达可罗???

网友:
在表面镀镍就能达到很光亮的效果

网友:
不锈钢材料,加工后通过滚压加工就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了

网友:
在表面镀镍就能达到很光亮的效果

赞同

楼主:
我猜10楼的可行性更大。

网友(2010-12-21):
可以做 镀银处理
但是银是容易变色的
呵呵

网友:
要是材料是不锈钢的话,是否是电解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