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摩擦

楼主(2010-10-13):
用什么方法能减小上坡时候 导柱的摩擦,导柱用什么形状最佳 什么材料性价比最高? 谢谢啦  大虾们
承重很高的~~200KG左右吧

网友:
是什么东西呀, 不说什么弄?
就一个这个图???

楼主:
这是个提升装置呀 ,车的主体向前 上坡提升滚轮上升,通过导柱连接车体

网友:
减少摩擦的方法很多啊,最简单就是加点润滑油

楼主:
什么样的导柱形状最佳呀?~

网友:
圆弧怎么样?再加点润滑油

网友:
载重多少?轻重可以考虑尼龙轮

网友:
用圆型导柱,导柱上要有导向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样的才曹才好呢  燕尾槽吗??

网友:
减小表面摩擦,或者加点润滑油!

网友:
如果楼主的导柱承受的载荷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用点接触或则线接触替代面接触.比如用滚珠滑动或则滚筒式移动.

网友:
加个平衡载荷怎么样,那样的话,要求动力源就小多了

网友:
用无油润滑滑块请联系sr5521@126.com

网友:
可以考虑连杆机构,你那样磨损很严重

网友:
我还没怎么看懂,我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
滚动摩擦力本来就小,这个装置如果要减小摩擦,我看应该从几个方面:
一、提高滚轮表面和斜坡的光洁度
二、尽量减小装置的重量
三、加注润滑油
不知这几条有用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减小导柱与车体的竖直方向的摩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点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