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的比例阀故障,请探讨指点

楼主(2010-10-13):
我处的一台设备,比例阀4WRA6W07-22/G24K4/V控制摆线马达摆动,马达只能左摆不能右摆,比例阀无N9手动,把线圈上的插头用万用表量21V多,线圈带电工作是5.5V,比例电磁铁线圈参数是电流2.5,电阻2  。把比例阀清洗后装上动作了几下又不动了,请问电气有无问题。换了新马达,也是一个方向动,把马达的AB腔的油管接头拆下,阀有内漏的油从管路流出,把马达从设备上脱离,内漏的油推动马达转动,后换上6通径的Y型电磁阀后,马达可正常工作,想问是否是马达内部磨损大,小铁片通过Y型比例阀的B腔回油卡在比例阀的一端了,新马达不动作是马达和比例阀间的油管乘余的杂质卡了比例阀,比例阀的阀杆和阀体间隙小,普通的换向阀大,,,,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比例阀放大板的样本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对比例阀的了解还是有点少,能学到一些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