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轮副机启动空气分配器异常磨损分析和措施

楼主(2010-10-13):
某集装箱船柴油副机3台,6缸。出厂不到3年,3台副机先后因启动空气分配器异常磨损导致启动故障,其中No.1副机启动空气分配器换新不到一年又出现了同样故障,给船舶营运带来安全隐患。
1 故障现象
笔者上该轮工作不久,就遇到No.1副机启动空气分配器换新后再次故障一一集控室启动该机,三次启动失败报警;机旁冲车发现,各缸示功考克均有不同程度的压缩空气冲出而曲轴不能转动。
2 故障原因分析和查找
(1)空气分配器工作原理
空气分配器的结构图见图1。

分配器座上有6个孔道(图中未示出),按发火顺序排列,分别通向各缸缸头气动阀控制其启闭。
分配盘,有一个配气孔(图中未示出),并通过十字轴连接随凸轮轴转动。
副机启动时:
主启动空气管路来的启动控制空气通入分配盘图示左侧空间,将分配盘压紧在分配器座上;
随副机凸轮轴转动,启动空气经分配盘上的配气孔和分配器座上的孔道,按发火顺序轮流到达并开启各缸缸头启动阀,启动空气进入气缸驱动副机转动,启动副机。
副机启动完成,分配盘图示左侧空间的启动控制空气泄放大气失去压力,分配盘不再压紧分配器座因而不会与分配器座摩擦。
(2)故障原因
分配盘随凸轮轴转动,分配器座不转动。副机启动时,启动控制空气将分配盘压紧分配器座,分配盘和分配器座必然磨损。
分配盘的材料是硬度较高的优质合金钢,而分配器座的材料是铸铁,分配器座磨损较大。分配器座密封表面磨损,分配盘轴就会移向凸轮轴方向。而凸轮轴末端与十字轴连接的凹槽底部,间隙只有2 mm。
当分配器座磨损达到2 mm,(分配盘轴推动)十字轴右端就会接触凸轮轴左端凹槽底部,启动时分配盘就不能压紧分配器座,两者之间的间隙导致启动控制空气漏泄而不能打开缸头启动阀,就不能启动副机。
拆解空气分配器,见分配器座密封面外缘有约2mm高的唇边,说明其磨损已达到2 mm。证实分配器座磨损达到极限导致副机启动失败。
分配器座异常磨损可能有两方面原因,逐一检查。
(1)润滑不良
检查分配器润滑油供应系统,未见异常。
(2)分配盘一直紧压在分配器座上
分配盘靠启动控制空气紧压在分配器座上。
即使不启动,分配盘也一直紧压在分配器座上,说明分配盘背后一直作用着启动控制空气压力,即主启动阀漏气。
保持主起动阀关闭,打开该副机的启动空气截止阀,松开主起动阀至空气分配器的管路接头,发现有压缩空气漏出,证明主启动阀漏气。
拆检主启动阀,发现橡皮阀头有裂纹并有一缺口,而且几乎所有的密封圈都已老化变硬。
拆检其他副机主起动阀,发现也都存在类似现象。
这些都证明,故障原因是主起动阀漏气;没能及时发现主启动阀漏气的原因,是检修副机前通常都关闭该机启动空气截止阀。
3 修复故障件
从空气分配器工作原理分析,只要分配盘与分配器座间有良好的密封,就能正常使用。
故障的空气分配器的修理方法如下:
分配器座,用细锉刀修去密封平面上的毛刺和唇边,在研磨平板上先后用粗、细研磨砂“8”字形研磨;
分配盘,先后用细研磨砂和滑油与分配器座研磨;
十字轴,右侧,平面车去2 mm,凹槽底部用锉刀修去2mm左右。
如此,分配盘与分配器座密封良好,修复的空气分配器装机试用,副机启动正常。
以前换下的3只空气分配器,也按上述方法修复做备用。
主启动阀修理,由于当时船上没有备件,橡皮阀头船员按样加工,密封圈以相近的O形圈替代,并在副机启动成功后立即关闭启动空气截止阀(船舶电站暂不具备备用发电机自动启动、并网、供电功能),以确保副机运转时启动空气不会漏入空气分配器。
4 经验教训
(1)船舶的故障处理
发生故障,只用新备件更换损坏件,不查明和消除故障原因,同样的故障可能不断出现,不仅备件超耗、备件费超支,而且威胁船舶和船员安全。
为避免重复发生相同故障,轮机员应以主人翁态度和高度责任心,及时、查明和消除故障的根本原因。
(2)船舶的空气起动系统的维修保养
启动空气和操纵系统的有关阀件,需按保养周期定期拆检,及时更换老化失效的密封件。
保证空气干燥器正常工作,减少油水进入压缩空气的机会,避免阀件密封圈提前老化。
空气瓶定时放残水,温湿度较高的季节或海域应缩短放残水的时间间隔,保持主副机起动系统启动空气清洁干燥。
(3)公司机务的监督和指导
该轮一年内已3次申请副机启动空气分配器备件,但没有引起公司机务主管的足够重视,没有督促或协助船舶查找故障原因,说明公司机务主管人员需改进监督,加强指导。